ht190wg1-600

楼主(2015-05-21):
屏幕一闪一闪的,已确定屏幕无问题,高压换了两个电容

网友:
请用专业语言描述液晶显示器维修故障现象.给出测量参数和检修过程.
故障描述不清楚,换两个电容的故障还是一样吗?

网友:
你打下,电压是不是高了啊,还是什么啊

网友:
没看懂,是高压电容坏了吗?

网友:
现在是好的还是坏的?说的太不清楚了吧

网友A:
标题给一个屏的型号。既然屏测试是好的。还修什么修。

网友:
好歹拍个图看看啊

网友:
是灯管闪吗

网友:
CRT显像管的高压帽打火放电以及显像管的视放板插座氧化(生锈)所致

网友:
引用 网友A:
标题给一个屏的型号。既然屏测试是好的。还修什么修。

现在好多帖子发的都不知道怎么回事了

网友:
说清楚 图片来一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