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510屏亮,外接正常,无显示

楼主(2015-05-21):
各位大侠求助了,本人是新人,刚接收到一台联想G510的笔记本,能开机,外接显示器也正常,开机屏能亮,但是无显示,什么原因啊!!!

网友:
看下LVDS  或者换屏试下

网友:
灰屏的话应该不是屏幕就是显卡了

网友:
显卡或者屏

网友:
屏亮    也就是白屏???查下屏供电

网友:
屏供电可正常?

网友:
亮屏了指的是白屏吗?查屏线,屏信号

网友:
屏线有问题!!!!

网友:
这个问题 我也遇到了 有解决了吗

网友:
屏线换了没有

网友:
屏的问题吧

网友:
如果白屏可能是屏的问题吧,你找个屏换下,反正这机器AB壳也容易拆,一一排除,

网友:
这机子 爱出 显卡 和屏线的 问题

网友:
楼主可以换屏 屏线试一下 然后显卡

网友:
屏换了吗  屏线  不行干显卡

网友:
量量 屏线  应该 是屏线有问题

网友A:
上面大触说过的都试过的话,双桥干北桥,单桥intel换cpu干单桥,amd换cpu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上面大触说过的都试过的话,双桥干北桥,单桥intel换cpu干单桥,amd换cpu试试

不错  高手

网友:
已经修好了,原来是屏线坏了,谢谢各位高手的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