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
三星E1920NW 5V跳变维修一例

楼主(2015-05-21):
    今天接了一台三星E1920NW 5V跳变,换过IC,拆掉稳压二极管,换过TL431 817无果,5V电感飞线都没有,供电二极管都没了,还是一样故障,,,,后来分析了一下,原机的供电二极管是IN4007,,我换的是一样的,,这个位置应该用高频开关二极管的啊??后来在废板上拆了一个FR103装上去,竟然可以了,。。。

网友:
嗯!这个可以有!

网友:
楼主的是二修机吧,原装机器怎么会用工频管作这里的整流管呢,频率达不到啊。

网友:
这样也可以啊

网友:
高频的地方用低频管肯定吃不消 或者客户在上家修过 价格谈不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