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A-3341P无3v 5v维修

楼主(2015-05-21):
LA-3341P3v 5v维修

版号:

看到这个板我也是醉了呀
待机芯片MAX8734,外观好难看:
1.      各大电感打值正常
2.      外观检查,发现3V 5V MOS管不见了,上电,电流0.001
3.      查MAX8734工作条件,正常,示波器抓不出MOS管驱动信号,
4.      换了一个全新MAX8734后。MOS G级波形正常,料板找了3V 5V MOS管装上,3V正常,5V偏低,FB反馈电阻下拉无穷大,换了后5V输出正常,但是电感前端有毛刺,换电感输出滤波电容后,电感前端波形恢复正常
下面是抓到的一些波形图:
3V 自举波形正常

5V自举波形正常
下管G级正常波形对比
5V电感前端波形如下:
没有换滤波电容前波形,

电容后波形
3V电感后端波形
5V电感后端波形

网友A:
唉,没有示波器的看了又要兴奋了,买了发现也就那么回事

网友B:
示波器没这样用过

网友C:
大神,采访你一下,抓波抓LPC_frame#信号怎么调,在线等,我很急的

网友D:
大神神器用得很不错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唉,没有示波器的看了又要兴奋了,买了发现也就那么回事

说得对  买了之后发现懒得用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和我打的差不多吧,可以算及格吗

网友E:
看别人修得好像很容易  我自己虽然能看懂  但是叫我真正动手 的时候  哪怕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好下手

网友:
是呀现在还在那摆着呢

网友:
有示波器看起故障来  就是直观

网友F:
示波器在修PWM供电的使用 可以看出修PWM的时候确实不错

网友G:
不错,分析很好,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示波器没这样用过

呢还没有用过吗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错,分析很好,学习了,

楼主过奖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示波器在修PWM供电的使用 可以看出修PWM的时候确实不错

是啊,可以快速找到故障点

网友:
抓的一手好波
来自: 微社区

网友H:
从你图上看你说的毛刺好像不明显,只有在起始的时候看得到不同,后面好像一样,是这样吗

网友I:
表示很想玩玩示波器,但是老板不买!!想耍都没门!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谢谢分享 小白学习了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大神,采访你一下,抓波抓LPC_frame#信号怎么调,在线等,我很急的

2V 1us  2v  下降沿

网友:
你真行,值得我们这些菜鸟学习

网友:
看到你还没有换滤波电容的那波型,要是我肯定是认为自己手抖没有点好那测试点

网友:
技术精湛,焊接处清洁下就更好了

网友:
这机器挺老的

网友:
这机子很老了

网友:
示波器是修供电的必备神器,这起笔记本要出多位大神

网友:
楼主是换滤波电容好的吗?

网友:
5V偏低,反馈电路上啦电阻不错

网友:
电感换的有点蛋疼,想不明白

网友:
实地现在有3期了吗?

网友:
不错,学习了,,这个3V5V有的时候上下管软击坏了,会导致反复跳变电流。

网友J:
引用 网友I:
表示很想玩玩示波器,但是老板不买!!想耍都没门!

快点游说你老板买一个,就说再不买就不干了

网友:
我示波器买了一年没动过

网友:
这个板有点老了

网友:
果然神器,学习了。

网友:
楼主机器修好了,就是波形的时基调整的不好。

网友:
楼主走徢径了啊哈

网友:
我想知道示波器多少钱一台

网友:
有示波器修复率提高了  表示我还不会用....  学习了

网友:
待机还是好修的

网友:
大神思路清晰 受教了

网友:
好牛b牙,看看牙

网友:
大神示波器抓掉电的怎么设置参数触发方式选什么模式

网友:
看到这样直接不想修了

网友:
示波器用的不错,教教我把

网友:
引用 网友J:
快点游说你老板买一个,就说再不买就不干了

好吧好的!!明天我去说行了吧擦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谢谢楼主

网友:
示波器高手呀!!!

网友:
示波器果然是神器啊

网友K:
请问楼主 当没屏线和屏的时候 用示波器抓 LCD_EDID_CLK,LCD_EDID_DATA 抓到这俩个信号的波形后,是不是屏幕已经显示了呢? 谢谢。

网友:
这个板子  我记得  我报费了好多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 当没屏线和屏的时候 用示波器抓 LCD_EDID_CLK,LCD_EDID_DATA 抓到这俩个信号的波形后,是不是屏 ...

如果感兴趣,可以来讯维实地学习一下,会有意想不到收货

网友:
引用 网友K:
请问楼主 当没屏线和屏的时候 用示波器抓 LCD_EDID_CLK,LCD_EDID_DATA 抓到这俩个信号的波形后,是不是屏 ...

如果对抓波感兴趣,可以选择来基地学习一下,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货:

网友:
你们看到的只是冰山一角而已

网友:
表示波波不会用

网友:
有示波器真好

网友:
感谢LZ无私奉献

网友:
小白想问一下正确波形有资料么?

网友:
这么老的板子 还有价值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神神器用得很不错 学习了

过奖了,只是会一点点而已

网友L:
引用 网友H:
从你图上看你说的毛刺好像不明显,只有在起始的时候看得到不同,后面好像一样,是这样吗

前面的毛刺,那么明显

网友:
这双波抓得真准,估计原来的问题就是五V电压低,反馈引起,上家没弄好, 还有电容,

网友:
大神神器用得很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L:
前面的毛刺,那么明显

我只是确认一下,你的频率调得太低,后面细节不清楚

网友:
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M:
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这机子修还能挣到钱吗?

网友:
和我的示波器一样嘛

网友N:
表示不会耍波波  哎

网友:
示波器修本快又准

网友:
学下,经验丰富

网友:
引用 网友E:
看别人修得好像很容易  我自己虽然能看懂  但是叫我真正动手 的时候  哪怕一个简单的问题都不好下手

我也是。都看懂。就是不知道从哪下手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

网友:
我的示波器调一调就乱了

网友:
感谢分享学习了

泉泉哥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O:
引用 网友N:
表示不会耍波波  哎

会耍波波 的都是大师了

网友:
引用 网友M:
示波器就是好啊

看了不只有我是一个万用表+焊台呀

网友:
学习了  好厉害   还是有示波器好

网友:
有示波器就是好啊

网友:
修的不错。跳脉冲抓的清晰点就好了。

网友:
很给力,学习了

网友N:
引用 网友O:
会耍波波 的都是大师了

是的  你也是大师吧

网友:
引用 网友N:
是的  你也是大师吧

只有万用表一只的大师算吗?

网友:
表示店里的示波器太老了,是那种灯光显示的那种

网友:
这芯片是什么节奏!

网友:
信号级维修啊!厉害

网友:
这样飞线稳定不,,赶脚好不安全啊

网友:
厉害啊  精华帖子

网友:
我一般修机器3 5V的都是换芯片

网友:
i am working without osilloscope

网友:
有示波器也不会用啊

网友:
哇 真给力 看到这图我也竖起了大拇指

网友:
我老板也不买。。不会用

网友:
不错,借鉴一下

网友:
修过8年笔记本。。示波器都不回调。。。看不懂啊

网友(2015-06-23):
引用 网友C:
大神,采访你一下,抓波抓LPC_frame#信号怎么调,在线等,我很急的

有神器的,大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