YESTON G41C 主板无CPU供电

楼主(2015-05-21):
今天修块主板,无CPU供电,内存VDDSPD 3.3V , RT8802  EN 5v  .
CPU 供电三相无短路。查什么

网友:
内存主供电 出来没呢   桥供电有没  总线供电有没  然后才是CPU供电   这是英特尔的   你的是什么芯片组的

网友:
内存供电,桥供电,总线供电都正常

网友:
换上真U,CPU供电正常,机器能正常启动。
但有个疑问,内存假负载上VDDSPD  提示1.5V左右,但为什么怎么测都是3.3V  。目前机器使用正常,但这个位置测出来是3.3V。请高人指点,小白在此谢过。

网友:
不懂,下个月开始上笔记本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