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 电源 无5VSB 求助

楼主(2015-05-21):
保险好的 测试开关管 好的

7500 和339 5v SB 无输出
按照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027&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
测试了 辅助开关管 2N60 好的
查了辅助电源部分一个稳压二极管两次阻值 接近  更换  还是无输出
接灯泡 亮一下 就灭
断电后测了  两个300V 大滤波电容 从100v 慢慢降到0V

网友:
无输出查一下启动电阻啊!

网友:
楼主先查启动电阻,还要查一查输出整流管,看看有没有损坏。

网友:
楼主查脉宽调制管G11,电阻1R5,反馈电路,1D1及尖峰吸收都要查............

网友:
先检查辅助电源部分的启动部分是否正常再说。

网友:
楼主说一下电源的型号?...................

网友A:
杂牌电源
按照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027
查尖峰吸收 正常的 其他的反馈电路 都不一样
断电 大电容怎么会还有电的呢 等过段时间 才会完全降到0
接的 灯泡闪一下 就灭
是不是 可以上保险 加电测量了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杂牌电源
按照这个 http://www.chinafix.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82027
查尖峰吸收 正常的 其 ...

可以上保险.加电测量了...............

网友:
电源还未起振,大电容的电量要靠均匀电阻泄放,若须在电容电量未释放完全时对电路进行操作,切记注意安全(首先是人身安全,其次是电路安全)。故障点未找到,不必急于去掉灯泡。一般这类故障,既然开关管都未坏,那就先测量启动电阻、限流电阻是否正常,以及辅助变压器引脚。再啰嗦一句,辅助电源器件相对不多,地毯式的搜索也不是很花时间。

网友:
辅助电源器查起

网友:
楼主有进展吗?期待中............

网友:
辅助电源电路比较简单,找个电路图研究一下,再找一找应该能修好。

网友:
希望楼主的下文

网友:
换了 反馈电路的一个电阻 阻值变大了
现在5V SB 有了 绿线 4.95
测14角 有4.94 输出
4脚 短接后 无变化 都是3.31V
是不是还得查 339 和外围电路

网友:
没电到嘛,看看哪个电阻坏了,应该是属于开路状态

网友:
变压器也有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