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L830-T01R笔记本电流跑1A不亮

楼主(2015-05-21):
请教高手 东芝L830-T01R笔记本接可调电源电流跑到1A不亮  量过全板电压都正常 插不插内存都是跑到1A电流 BIOS刷过无果 加焊过显卡 CPU是板载I3的  这种板载CPU的工作条没图纸点位 要怎要去检测

网友:
感觉不过内存的机器比较难搞

网友:
插不插内存都是跑到1A电流,说明根本没跑码。没有发热元件的发现吗?估计轻微短路了。

网友A:
不过内存 内存的所有条件都出来了吗 ?
你测过集显供电 正常不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过内存 内存的所有条件都出来了吗 ?
你测过集显供电 正常不 ?》

用内存假负载测量过内存上的电压都没问题    请问下这个集显供电说的是板上集成显卡供电  有1V的供电

网友B:
你拍个正反面主板的图片让大伙瞧瞧

网友:
难搞的机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拍个正反面主板的图片让大伙瞧瞧

请看图  我把量的电压也标上了

网友:
感觉是不过内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