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谁修过y430待机0.134的

楼主(2015-05-21):
有谁修过y430待机0.134的,主板板号:LA-4142p

网友:
这样描述问题太简单了

网友:
大家也不能帮你

网友:
待机.0.1,小短,慢慢搞啰

网友:
应该是3V5V短路了!今天还修了这台花屏的问题!

网友:
我这也是有一台

网友:
短路了吧。好好查下。修过B460待机0.1几可以亮机的,那是铁壳芯片问题。

网友:
待机0.134,电流大了,待机芯片热吧。

网友:
待机0.1?待机高了 这样的可能性就太多了

建议你先简单拆开查下

网友:
肯定有短路了呗   烧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