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康柏蓝屏! 求助

楼主(2015-05-21):
  今天接到一个康柏 B3800  看样子机器已经很老了   客人说不定时的蓝屏  开机玩了一会没出现状况  跟客户说了一下情况  留院观察  把人送走  机器就一直开着   反正也不着急  先弄点别的事情吧  一上午过去了  也没发现蓝屏的状况   后来刚想要关机 咦 蓝了  死机  关机 重启  刚进系统就蓝了  反复试了十几次  不是进系统蓝就是玩几分钟蓝   进pe  没事  感觉不是硬件的故障  换了个硬盘重做了个系统  好嘛  一样蓝  散热  搞了  没用   不装驱动进系统  没用  真心没辙了  高手们帮忙出出意见吧  谢啦

网友A:
先换根内存,再查下南桥。

网友B:
把外设全部拔掉。裸板试

网友C:
换个内存试试   老机器蓝屏 内存不稳定的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先换根内存,再查下南桥。

恩恩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个内存试试   老机器蓝屏 内存不稳定的很多

好 明天就回去试试 谢谢前辈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把外设全部拔掉。裸板试

谢谢指点 明天回去仔细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