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波三折,仁宝无公共点和3,5V维修

楼主(2015-05-21):
板号:LA4891P

首先测量公共点与各大电感的对地值:

公共 点:502

3V155

5V151

对地值无明显异常,接上可调电源,电流0.05,但是测量公共点0.8V。打开图纸。经典的仁宝点火回路又呈现在眼前。关于这个电路,现在网上一搜一大把,我这里就不再赘述。只大概分析一下本机工作条件。先看下图:

适配器电压VIN要想到达公共点B+,必须要PQ8PQ9完全导通。这里图上虽然没有注明MOS管的内部结构,但是我们从型号FDS4435上可以看也这是一个4435P沟道MOS管。正常情况下VIN到达B+的工作流程如下:

一:VIN会经过PQ8的内部体二极管流向P2,产生小电流的接近19V的电压;

二:ACOF为低电平使PQ21截止;

三:在ACON不为低电 平的情况下,PACIN为高电平控制PQ19DS导通接地;

四:这样P2的电压经过PR50PR59分压。分压后的电压再送到PQ8PQ9G极,使PQ8PQ9完全导通。

经测量,P2的小电流电压已经正常,实测18.6VACOFF为低电平,PQ21是截止状态,PACIN来自LM393(PU1A)的第一脚开漏输出如下图:

经实测,为3.36V的高电平。属于正常。

现在唯一不满足条件的就是ACON,不能为低电平,我们来看看ACON来自于哪

从上图可以看出,要满足ACON不为低电平,PU1B5脚电压要大于6脚电压,从而使7脚开漏输出高电平。这里实测5脚电压为0.4V,而6脚电压为3.3V,显然不对。为了确定到底是B+去的地方有拉低,还是LM393的问题,我这里采用的是把PD5取下,这就断开了ACONLM3937脚的连接。

断开之后理论上以上条件都满足了。再进行实测PQ8PQ9G极为9.2VB+电压为19VPU1B5脚电压为3.9V。说明PQ8PQ9已完全导通了。公共点已产生。但是并没有完啦,问题到底在哪儿呢?
当然首先可以确定B+去的其他地方没有短路,不然现在的B+也不会正常。我从这里入手,现在PU1B的5脚电压已经大于6脚电压,PD5也已经摘掉,按理论上讲7脚已经有开漏高电平输出了。实测只有0.16V。这显然是不正常的,由于开漏输出是由VL上拉,来看看VL的来源

从图中可以看出VL来自TPS51125输出的5V线性电压。经实测,VL现在是没电的。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VL没电呢?无外乎以下几个原因:

一:芯片本身工作条件不满足,无输出;

二:芯片工作条件满足,无输出,这里就是芯片坏;

三:芯片有输出,但被后级拉低导致无电。

51125的工作流程如下:

一:16VIN得到B++主供电;这里是B+经过电感PL20后产生B++

经实测这里是正常的19V

二:B+会通过PR86PR87分压为3V左右的电压给EN0脚,用于线性电压VREG5VREG3的开启信号。这里实测3.1V,已经正常;

三:芯片这里会产生2VREF_51125的内部基准电压,这个电压同时又会送到芯片的第14脚作为模式设定。这里实测0.3V,完全不正常。

四:芯片输出3V5V的线性电压。这里实测没有电压;

五:VS控制PQ28截止,VL控制PQ26PQ27导通使ENTRIP1ENTRIP2接地。从而开启3V5VPWM供电。如图:

从以上条件可以看出。芯片的工作条件已经满足,但是没有REF,线性,与PWM输出。首先考虑换个芯片。于是拆下PWM的两个上管PQ22,与PQ23.找老师领了个51125换上。这里顺便提一下,这个芯片之前有人换过,我换好时在检查过程中发现PWM3V5V自举升压电容PC50PC51没有了,可能是前面的人拖掉了。我这里把它们补上。

一切就绪之后再次通电测量2VREF已正常出来,再测3V5V线性,也已正常出来,看来之前真是芯片坏掉。就在这时,电流的变化引起了我的注意,0.11A。按理说PWM上管都没装,不应该有这么大的电流呀,我赶紧摸了一下芯片,哇,好烫。赶快切断电源。看来还有问题,还好及时发现,否则恐怕这芯片也命不久矣。倒底是什么原因导致芯片发烫了,由于不能带电测试太久,只能挨着测一下芯片周片的电阻电容了。这时一个3V线性的电容PC49引起了我的注意,不客三七二十一,先拆掉量量再说。拆掉,通电,电流0.05,芯片也不烫了,真是这里的问题,然后在料板上再拆一个装上。

这里再回到前面的问题。PU1B7脚没电压,由于7脚是开漏输出由VL上拉,VL没有输出,7脚自然也没有电压,这里7脚同时通过PD5拉低ACON,所以导至公共点没有电。所以现在7脚有电了。我们再把PD5装上。一切工作就正常了。

接下来就是测PWM3V5V上管G极波形,由于这里漏拍照了,所以不能上图了。

装上两路上管,再测G极波形

经过几天的抓波,看到这里不用说,35V应该已经正常出来了。

果然请看下面:Beautiful

这线条在我们看来就像是美女的火辣的身材一样美!!

维修尚未结束。

今天到此谢谢欣赏!!!
请继续关注此贴的续集:其它供电的维修。

网友:
楼主的理论基础好强啊    维修思路很清晰

网友:
周哥,太嚣张了,几个月不见,已经开挂当楼主了

网友:
这是要当大神的节奏啊,电路基础学的好,维修思路清晰,可惜我们上课没认真听,到时候还是要从新学

网友A:
认真看了一遍 写的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认真看了一遍 写的不错

要给我动力呀,你懂的

网友B:
还有后续   这是要出书吗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还有后续   这是要出书吗

哪里,只是这板,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修

网友:
引用 网友C:
哪里,只是这板,确实还有很多地方要修

额  这板病入膏荒了吧

网友:
施主技术流弊,看的我好紧张,老衲佩服,+1

网友:
技术果然了得  理论扎实

网友:
好贴,有维修的思路

网友:
理论基础就是扎实~非常不错,分析得条条是道~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楼主辛苦了,图文并茂,思路清析,加分。

网友:
大神级别维修呀

网友:
谢谢楼主的分享,说得太细了

网友:
仁宝的板子我还是喜欢修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D:
咋都喜欢抓波额。。。万用表不好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咋都喜欢抓波额。。。万用表不好么

有些电压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但用示波器就一目了然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晰,为嘛不打一下VL端对地阻值?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

网友:
呵呵呵  再接再厉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些电压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但用示波器就一目了然

确实。。可不知道怎么用

网友:
思路很好,学习了

网友:
发帖子 辛苦过修机 顶下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楼主思路清晰,为嘛不打一下VL端对地阻值?

如果是微短的话,打值是不明显的

网友:
引用 网友F:
楼主用的什么示波器啊

普源50M双通道

网友G:
你可是我最自豪的同桌,班上的尖子生,必须顶一个

网友:
引用 网友G:
你可是我最自豪的同桌,班上的尖子生,必须顶一个

别这么说,我会让我无地自容的。

网友:
哈哈哈  高手   学习了

网友:
呵呵这样不就可以提高技术跟经验嘛~

网友:
仁宝的板隔离保护的多

网友:
高手 技术真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H:
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63642-1-1.html

我也想招人,你有没有兴趣去我哪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想招人,你有没有兴趣去我哪

我是想让你们这些精华的楼主们帮转发。

网友:
楼主电路知识牛X

网友(2015-08-14):
最讨厌公共点被保护了的机器了

网友:
有些电压用万用表是量不出来的

网友:
理论基础就是扎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