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AOC 210V 液晶显示器 字或者图象显示很慢 消失也慢,色彩也不正常,怎么修?

楼主(2015-05-21):
AOC 210V 液晶显示器反应很慢,字或者图象显示很慢 消失也慢(导致有从影),色彩也不正常,怎么修?
换了通用套点屏工具 去测试 也是一样。这种屏能修吗?一般是什么问题呢,屏上电路怎么修?有人研究过吗?

帮看看,这个情况还有得救吗?

网友:
屏电路问题,一般技术不过关的搞不了

网友:
这屏有问题,,,,,,,,,

网友:
屏的故障,查查屏上的电压。。。。。。。。

网友:
是屏问题 我碰到过 。

网友:
一般都要换的 ,很难修的好

网友:
报上屏号................

网友:
只需要一根线   论坛上有

网友:
有个一样的屏没修好,不知道具体查哪里

网友:
屏不良啦--------

网友:
查屏电路

网友:
屏电路问题

网友:
屏坏了吧

网友:
侧边TAB缺电压

网友:
是屏电路的问题,我以前有个显示器以是这样。

网友:
屏电路问题   查查TVB

网友:
你们能说的详细点吗 你把你的屏号写一下

网友:
1楼正解,这个是18.5   BOE的屏,飞线到侧面,这种故障在论坛到处都是

网友:
逻辑板五大电压正常吗?

网友:
这是我想要的。 一会找一下。

网友:
V1-V14,AVDD,VGH,VGG,VGL   查下这些电压正常不

网友:
屏电路的问题,我以前有个显示器以是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