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VPL-EX7 开机后一两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5-05-21):
如题,SONY VPL-EX7 开机后一两分钟自动关机。

开机后能正常显示,各个风扇转动都正常,一两分钟自动关机。立即开机是开不开的,必须过段时间才能开机,一两分钟后再次自动关机。
感觉应该是过热保护了,拆开机器外壳,

开机,等自动关机后立即拔掉电源插头,开始一通乱摸,结果手被烫出个泡,一定想知道是被什么东西烫的吧?
就是下面被我后来加装散热片的那个东西

加装散热片后开机的时间能变得长一些,能坚持七八分钟后还是关机,看焊点应该是被换过,有可能是原件性能不良导致耗散功率过大而过热。
查淘宝上的原件价格,从2元钱到15元不等,看来应该是一分钱一分货,于是发了12元的原装进口的原件。下面是我发的原件和机器上过热的原件的对比照片。

从外观上一眼就能看出制造工艺上的差别。
换上新件,连续点1小时没出现问题,手动关机后,再此摸此芯片,只是温热,而且我并没有加装散热片,原机就是无散热片的。

网友:
LZ你这个是开关管吧?

网友:
什么上面用的

网友:
自动关机没报错。冷却后又能开机。原来是电源部分的问题呀。涨见识了

网友:
是电压厚膜块,内含开关管

网友:
电源厚膜 TOP系列 2元的都是一般深圳的假管和翻新管

网友:
散热问题,还是电源问题?

网友:
一看标题 还以为lz是维修求助,,,哈哈 以来不是这样的  lz是 投影维修高手。

网友:
我还以为是主板温控出问题 原来修过一个换掉温控就好了

网友(2015-09-30):
我今天也修了一台,炸裂了,正好有你提供的型号,明天定一个换上试试,谢谢了!

网友(2016-04-10):
楼主,看到你经验心里很爽啊,我也遇到一个一样的故障,还没有换呢?换了肯定搞定的吧!

网友:
谢谢,楼主,可以加为朋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