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小改936焊台手柄升温提速30秒

楼主(2015-05-21):
原创——小改936焊台手柄升温提速30秒
大家好,作为一名电子爱好者都经常用到烙铁,我平常都是用936的焊台比较多,现在用的那台是国产山寨1321芯的焊台,原本以为换了双芯片的主板后能加温快点,谁知道。。。。。从常温到化锡仍然要55秒左右,即时崩溃了。。。。   那有什么办法还可以减少升温的速度呢???
经过一番研究发现,原来的加热芯装到手柄里后,和烙铁头内部之间还有一段距离,也就是加热芯的头顶不到烙铁头的底部,这也是T12(白菜白光)加热芯和936的最大区别,因为T12加热芯和烙铁头是一体的,所以发热更快,温控更准。所以改造的大体方向也就有了,其实很简单,就是将套住烙铁头的铁筒弄短点就行了。经过多番试验,请看下图:

将原来的铁筒大概锯掉10MM,改造后的铁筒如下:

大约长度为34MM,不过不同厂家可能有一点差别,自己试一下就知道了,目的是让加热芯装上并拧紧螺丝后能顶住烙铁头的底部,这样就大功告成了。
完成装好后如下:

好了,装回焊台一试,大喜!!!  熔锡温度从之前的55秒左右迅速提升到25秒左右,改造完成!
特和坛友们分享,希望大家都能有一把得心应手的烙铁!!!
写帖子不容易,要不少时间,大家觉得有用就赏个分吧~~~~~~~

网友:
LZ挺有心的,佩服,回头我也改改试试

网友A:
30秒 不算长 不过这种方法不错

加分

网友B:
发热芯用不用更换特殊的?原芯是不是比较长,就改短这里行了?我回头拆开看看

网友:
自己改造啊,好厉害

网友:
直接白菜白光  24V电源 自己diy  升温10秒 不到 我自己都用这个

网友:
对烙铁加以改造,改天我也也试试,谢谢分享。

网友C:
这样烙铁头容易损坏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芯用不用更换特殊的?原芯是不是比较长,就改短这里行了?我回头拆开看看

方法挺简单的,而且就是T12发热快的原理之一嘛

网友D:
这样也行,学习到了!!!!

网友E:
关键是功率,功率不高焊接地的不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关键是功率,功率不高焊接地的不好用

一般936焊台是60W的,变压器太差的话就达不到这功率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样烙铁头容易损坏吧

请问一下为什么这样烙铁头容易坏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30秒 不算长 不过这种方法不错

谢谢支持哈,有好经验大家分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发热芯用不用更换特殊的?原芯是不是比较长,就改短这里行了?我回头拆开看看

一般1321发热芯长度都一样的,改短这里只是为了发热芯跟烙铁头接触面积增大而已

网友F:
现时我的936加热速度20秒可以焊接!!!

网友:
引用 网友F:
现时我的936加热速度20秒可以焊接!!!

你那是什么牌子和型号的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样也行,学习到了!!!!

制作方法很简单,适合所有人

网友:
独一无二!!

网友:
你自己DIY的?

网友G:
减少升温的速度   ←_←   楼主这种破坏式的提速,是不是不太值?当

网友H:
有意思,哪天我来个试试

网友:
楼主是闲的嘛

网友I:
  哇塞、。楼主 好帅啊。

网友:
引用 网友I:
哇塞、。楼主 好帅啊。

  谢谢支持哈~~~

网友:
引用 网友G:
减少升温的速度   ←_←   楼主这种破坏式的提速,是不是不太值?当

不但加快加热速度,而已温控更准确哦

网友:
引用 网友H:
有意思,哪天我来个试试

小改就能达到大效果,绝对值得你拥有

网友:
回头我也改改试试

网友J:
改天我也也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J:
改天我也也试试..

有其他更好的方法也可以共享一下呀

网友K:
LZ挺有心的,佩服,回头我也改改试试      有时间就摸索一下吧

网友:
引用 网友K:
LZ挺有心的,佩服,回头我也改改试试      有时间就摸索一下吧

有空就试试吧,我试了效果还是挺明显的

网友:
我的原装白光951焊台 开机加上自检的时间是10秒融化焊锡。我的原装936焊台用原装的头 开机15秒左右就可以融化焊锡。实际使用时候936热熔比较大 要好一些。所以我建议还是原装的焊台吧 某宝 二手原装936才两百多

网友:
试过几种焊台,确实觉得936比较好用呀

网友:
我的加热30秒

网友:
哈哈,这里只是给大家提供一下DIY的方法而已,还有其他方法也可以提高传热效率哦

网友(2015-06-20):
这方法都想得到呀

网友:
这是参考T12迅速发热的原理呀

网友(2015-07-28):
原装白光936和国产新力达936升温速度简单比较http://www.crystalradio.cn/thread-552688-1-1.html

拆新版的SLD936焊台http://bbs.mydigit.cn/read.php?tid=802287
帖子后面有SLD936主板正面图,原装白光936主板正面图,对比。
国产SLD936确实和原装白光性能一个样。
楼主对比测试,SLD936比白光还要好

网友:
转个牛人的:仿936焊台改造(山寨焊台改装)
http://blog.163.com/itcrowd@126    /blog/static/1669943882007102610430101/

(前面@126  和/blog之间去掉空格,网易防盗链太牛)

网友L:
我用的原装白光936,发热很快,应该就十几秒,我也喜欢用这样的头子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用的原装白光936,发热很快,应该就十几秒,我也喜欢用这样的头子

感觉936比白菜白光用起来更顺手点

网友:
回头我看看我的焊台是啥毛病。

网友:
本方法专治发热慢的毛病,小改一下就有一定的性能提升,值得大家拥有呀

网友M:
我来说一下我的方法:936的烙铁头国内做的偏差比较大,我会把烙铁头的套筒根据实际情况磨短1-2mm,另外发热芯与套筒的间歇比较大,我会用自粘铝箔在发热芯上粘1-2圈,这样间隙小,更利于导热,并且不会对烙铁产生不可恢复的改变,大家可以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M:
我来说一下我的方法:936的烙铁头国内做的偏差比较大,我会把烙铁头的套筒根据实际情况磨短1-2mm,另外发热 ...

好的,我再测试一下,如果两种方法加起来不知道效果会不会更好

网友:
测试了一下,我将烧烤用的铝箔在发热芯上绕了2圈,与铬铁头刚好接触到,熔锡速度和原来没加一样,没什么区别,不知道45楼的坛友用的是什么铝箔,怎么粘法

网友:
楼主这个经验  太好了,学习了

网友:
根据45楼朋友的做法我重新绕了3圈铝箔,这次烙铁头刚好能插进去,效果还是有一点提升的

网友:
用音响环牛输出更好,电流更大,加热和回温效果会进一步提升。

网友:
真会玩 。。。大神

网友:
什么时候936也能玩得出神入化了 还用环牛

网友:
有空了试试 今天刚刚看到这个帖子,以前还真是没有太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