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1440 暗屏

楼主(2015-05-21):
手里有款戴尔1440笔记本 三代内存 集成显卡 LED屏 故障是暗屏大家给看下啥问题 。LED屏暗屏换屏排查过 测试发现屏接口处保险无电压-保险是好的 屏5 6脚的控制信号和亮度都无电压 屏主供电保险有电压19V  主板排线接口处测有3.3V。. 飞线借电压还是不行 大家给看下机器啥问题 该从拿下手

网友A:
查图纸看背光开启信号  有无3.3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查图纸看背光开启信号  有无3.3

测过背光开启信号无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B:
测过背光开启信号无电压

无电压肯定暗屏了   查背光开启信号从哪来的  中间有没有转换电路

网友:
个人认为应该先从主板的屏线接口处查,看有没有该出供电和信号而没出的,要是有就看是哪发出的,要是全都有了,可能就是屏线和屏的事

网友:
主板上的那端屏线接口 用洗板水擦一下 再插试试   DELL好多机器屏线接口会氧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