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41-L2 V6.10A无集成显卡bios

楼主(2015-05-21):
G41-L2 V6.10A-GD25Q80-w83627dhg-p-无集成显卡。上至强CPU,看到第一脚啊,3代内存。测试OK。

网友A:
手上有个这样的板子,USB用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上有个这样的板子,USB用不了

如果没记错,这个也是USB有问题,U盘能引导进PE,但是鼠标不能用,给客户换了主板,这个拆下来试的时候又好了。

网友:
开始是进得了系统....到我手上是logo后卡USB!换桥涛声依旧!!!这个杂牌麻烦啊!换板也不行他这个至强CPU底下没垫子求解决方法

网友B(2015-08-11):
你好 群主 明明有集成显卡接口啊!难道是没有显示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你好 群主 明明有集成显卡接口啊!难道是没有显示的吗

相关电路上的电子元件没有打件,估计补齐可以用。没时间去整。

网友(2017-05-13):
有图纸没

网友:
没有这个图纸

网友(2018-04-02):
正好需要一个,杂牌主板不好找,谢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