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地维修 纬创10315-SC DV14-HR-MB 无3V/5V

楼主(2015-05-21):
   来迅维快三个月,收获挺大。现在在笔记本二期。示波器考核过后到助教那拿了块板,板号是纬创10315-SCDV14-HR-MB。拿到主板后先打了下对地阻值,一切正常,上可调电源电流0.018正常。公共点18.9V正常,量了下3V/5V电感无电压。芯片 是TPS51125。量了下线性电压是正常的。你懂得。下一步查了下PWM 3V/5V开启信号

实测3V_5V_EN有3.3V高电平。导通PQ4101.拉低线性3D3V_PWR_2。使PQ4102截止。

查芯片手册,开启信号会接一个100k左右的电阻表示开启。条件都满足了,1脚和6脚无电压,上管的G极夜没有任何波形。果断干掉它。替换后1脚有1.01V的电压,6脚也有1V的电压。以为就这样好了,测了下3V5V还是没有出来。打开示波器抓了个波压压惊。

5V电感前端的波形,当时感觉是芯片是自举不足,被保护了。查了下电路图,是会经过一个0欧的电阻。看了下主板上面是一个600K的电阻。换掉之后我自举正常。有图有真相!!!!

由于当时还没出电压。看了下波形3V保护了。查了下反馈发现主板上的两个分压的电阻被换成了电容。晕//////////。查了反馈的电压是由一个6.6K的电阻和一个10K的电阻分压出来的。6.6K的很难找,芝麻大小。就找了个6.2K的替换上分压出来也有2.037V。还是可以的。

跟换结束后再抓个波,OK啦。多么痛苦的领悟,希望大家多加点分。

网友:
为什么图片会这样,好无奈,大家凑合着看吧

网友A:
在拍主板的图片的时候   还用着放大镜呢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在拍主板的图片的时候   还用着放大镜呢吧

对呀,怕拍的不够清楚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对呀,怕拍的不够清楚

好吧   果然用心了   给你个赞

网友:
是谁搞的破坏?这样也难不到你,你可以毕业了。
你那些个图片我可是等了好久都不出来,你要赔偿精神损失!

网友:
好细心哦

网友:
仔细看电路分析,能学到很多东西

网友:
好多帖子 都是这样的 我怀疑是 迅维 故意搞得

网友:
什么都不说了,加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现在笔记本完全没思路,看了迅维的书也没感觉

网友:
思路清晰,又长见识了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茁壮成长记      ,讯维好啊

网友:
迅维都是好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