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G31T-LM V1.0主板,升级L5410后温度偏高,求最新BIOS

楼主(2015-05-21):
联想G31T-LM V1.0主板,升级硬改至强L5410后温度偏高,更换了若干原装风扇都无法解决,稍微多开几个 网页,风扇就狠转,噪音让人心烦。
求最新BIOS,也许可以解决问题,谢谢。

网友A:
是联想品牌机是吗   楼主仔细看下主板上是否有以“11009678."的 编码(简称11S码)我手上有这片主板的BIOS  主板型号一致 版本一致    BIOS 芯片型号是MX25L8005   我上传到基地  友情提示:你在刷BIOS之前备份原来的BIOS资料以防有误 希望能帮到你哈

625.97 KB, 阅读权限: 30, 下载次数: 36, 下载积分: 下载分 -2 分, 下载 1 次

联想G31T_LM主板BIOS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联想品牌机是吗   楼主仔细看下主板上是否有以“11009678."的 编码(简称11S码)我手上有这片主板的BIOS  ...

11S码是不是在内存插槽附近?
怎么看BIOS 芯片型号?
谢谢

网友(2019-03-19):
引用 网友A:
是联想品牌机是吗   楼主仔细看下主板上是否有以“11009678."的 编码(简称11S码)我手上有这片主板的BIOS  ...

请问你发的这个BIOS带联想G31T-LM V1.0的微码吗?

网友(2019-12-03):
志强CPU 要换铜管的风扇  最好4铜管  我用的是E5450用老式风扇温度上85度-90度满载     换了风扇就好了 现在满载最高65左右

网友:
你试试换铜管风扇吧

网友(2023-07-05):
首先要知道现在的bios版本,才好找新的版本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