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敏主板跑码重启

楼主(2015-05-21):
一块双敏UG41MT-S+主板,代码跑完重启。无短路。求思路。

网友A:
刷BIOS试试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刷BIOS试试看……

赞成,先易后难,刷个BIOS。

网友:
BIOS刷过了。内存电压偏高,IC。上下管全换了。还不行。

网友:
先刷个BIOS试试

网友:
内存电压偏高…………
多少V呢?

1.6V的话,正常,
不正常,断开与之相连的外围电路,好多都是PWM本事是正常的,被一些检测电路给至高或拉低了,比如IO检测电路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