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PD1503YVS贴片MOS管脚位图或者相关资料

楼主(2015-05-22):
厂家NIKO-SEM 型号PD1503YVS
资料

网友:
几个角的 一般mos管都可以用万用表量出来的

网友:
MOS管肯定能量出来的!!

网友:
晕呵呵确实只有三组数据还兜这么大个圈1、2脚11.95V 3脚10.58V 4脚GND 5脚1.85V 6、7、8脚0.96V
搜索
复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