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反复烧EC维修一例

楼主(2015-05-22):
一客户帮人清灰,结果不开机了。于是散件都没装了,用袋子提过来了。递给我一个红外接收头子,说是拆的时候从板上掉下来的。问是不是这个引起的不开机。我说这个有没有不影响。一看EC烧了个老长伤疤,有个对地的电感也烧挂了。于是换了一个KB926QF。一加电,电流偏高芯片烫。是不是EC有问题,再换个吧。换完再加电,这次还不如上次,直接EC冒烟了。这不对呀,量着也没明显短。一看屏接口。懂了!

要怎么活。 + 1 赞一个!

网友:
这种故障直接无语

网友:
显卡烧掉没有啊

网友:
这种问题遇到的过几次都是客户自己清理或者二把刀清理后不开机直接烧了EC的多 这种问题价格好报价

网友:
自己搞得故障,小心啊

网友:
还好只烧了ec,有的连桥都烧了

网友:
呵呵 同行手法粗糙,19V直接搭到调节或者开启上了。。。。。

网友:
拆机 青灰不亮 短路的最好先看看   找些猫腻  再修 就心里有谱 就不会走这么多弯路 啊

网友:
经常清灰,没出现过这种情况,学习中......

网友A:
照片没看出来啥原因是哪短路造成的

网友:
楼主好经验啊!

网友:
原来是人为故障呢

网友:
HP 的笔记本我也遇到过这样一台,接口针弄到一起了,开机不亮,但是没有烧东西,维修细心啊要

网友:
针弄到一起了,是否是3.3V对地了,导致烧EC的哟

网友:
这是主板有短路

网友:
這種維修時的人為故障,要小心阿!
謝謝樓主提出分享

网友:
上次看到有个人发过这种故障 是发的ASUS的本本的 也是这种一样的 屏线接口那里搞短路 上EC烧EC  呵呵 以后大家要注意。。。

网友B:
图片看得不是很懂,屏口针短路了吗?

网友:
以前一个同行送来一台清灰后不显的。刚好是630的显卡。顺带换了631.还是不显。没有理由啊。结果。屏针弯了一根。哎。

网友:
这个还算轻的,上次整一了个EC,南桥网络全烧了

网友C: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屏线接口带针的一定小心。。。

网友:
这种问题要小心才能发现,

网友D:
la gente sin esperiencia conecta el bus de datos,con la maquina encedida ocacionando daño en EC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人还真修不好。

网友:
肯定是19v搭到开启背光或者亮度调节了

网友:
维修淡季 现在生意都有点淡

网友:
19V直接跟EC对上了,不烧才怪哦

网友:
下次清灰一定要注意?这个要谁为他买单?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屏线接口带针的一定小心。。。

是清灰一定要仔细

网友:
呵呵  这种故障最多了

网友:
诶   楼主又浪费了两个IO

网友:
这种就是捡钱啊

网友:
这种客户自行拆机造成屏接口碰线见过几例,有时纠正就行了,有的就烧了一大片。

网友:
搞了屏接口好了没?

网友:
这个同行啊真是无语

网友E:
引用 网友A:
照片没看出来啥原因是哪短路造成的

屏接口里面有两个引脚碰到一起去了  应该一个是19V  一个是由EC发出的信号  所以也就是19V  进到EC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图片看得不是很懂,屏口针短路了吗?

屏接口针短路   19V进EC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屏接口针短路   19V进EC了

谢谢!我明白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屏接口里面有两个引脚碰到一起去了  应该一个是19V  一个是由EC发出的信号  所以也就是19V  进到EC了

哦,谢谢回复。前天有个哥们发帖求助,应该是业余选手,SL400不亮了,说测量时J4602的5、6脚连了一下,屏亮了一下,然后保护,再开机,又连了一下5,6脚再也没亮。我帮这哥们看了一下图纸,6脚是19V,5脚进的EC,可能EC也不保了吧。修机,还是小心为妙啊!

网友:
捡钱啊这是 。。

网友:
反复烧 还修 成本高了不少啊

网友:
人为故障。。。。那个帮忙清理灰尘的是SB吧?

网友:
好案列啊,值得分享,下次注意

网友:
很久以前自己也干过这样的事情。。。所以。。。不能光修好就算了,还得注意拆装的问题。

网友:
ec 直接短路了

网友:
超级斑竹  您老人家手机  是该换换拉。。我觉得 苹果6  像素不错喔!

网友:
引用 网友A:
哦,谢谢回复。前天有个哥们发帖求助,应该是业余选手,SL400不亮了,说测量时J4602的5、6脚连了一下,屏 ...

哈哈  那还真是业余选手啊

网友:
加分,这接口的屏接口很容易插弯。

网友:
这情况我插歪过1次。

网友:
原来如此,换一个烧一个这种故障一定要仔细研究研究再修

网友:
引用 网友D:
la gente sin esperiencia conecta el bus de datos,con la maquina encedida ocacionando daño en EC ...

没有经验的人连接到数据总线,encedida ocacionando机器损坏或ec9

网友:
我猜到了,除了屏街口有19V那么大能耐才能把EC烧了

网友:
屏19V供电串入EC了!

网友:
超版来发帖了 ……

我遇到过一哥们清尘后不开机了 就是以因为接口针弯了 ……

网友:
都是屏节口插歪了

网友:
楼主这分析的思维能力很棒

网友:
装机的时候 屏借口接短路了

网友:
小针倒了烧了EC下次小心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