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W-PL2201B-001电源板不通电

楼主(2015-05-22):
插上电源没反应,不通电,拆开用表测了一下,f1 t2al  250v保险不通,换了一个保险一通电爆炸了,整流桥也换了不行,后面还有短路,查不出来了,求大家帮帮忙

网友A:
给大家说一下,本人在学校没学显示器,真有点后悔,

网友:
说明保险丝后及有短路。

网友:
慢慢查吧  一件一件的排除吧

网友:
大短啊,最好拍个图看看

网友:
查开关管,查300V滤波电容,还要注意串灯试通电。

网友:
灯泡大发呀?维修电源必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给大家说一下,本人在学校没学显示器,真有点后悔,

没学显示器跟修电源没有关系吧

网友:
我是刚学修电源的,问几位大哥个问题,保险管串灯泡,就不烧前级的管子了吗?

网友:
开关管短路了等原因,换通用电源板吧

网友:
压敏电阻 开关管

网友:
加一个灯泡就不会炸了,还知道后面有没有短路,保险坏,桥肯定坏,后面芯片就不知道会不会坏了,

网友:
保险爆了 肯定后面有短路,  你不量下  上去就干,厉害

网友:
没图没真相,先发个图吧

网友:
重点查 开关管,跟更换电源IC!!!还有看看 大电容有没有漏液

网友:
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这种大短是很好测的,除非楼主不 会测整流对,开关管等元件的短路。

网友:
还是检查好把坏的元器件更换测量无短路了,。再接灯泡测试。。。

网友:
大电容应该也不行了!!!!!!!再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
开关管 IC这些看看有没有短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