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 有待机不触发

楼主(2015-05-22):
今收到一台HPCQ40 板号LA-4103P REV:1A,intel独显。客户送来说是点不亮,上可调电源,电流在0。026-0。018间跳动,拆机。发现PL101、PC104明显烧坏。更换,上电电流在0。019-0。017间跳动,按开关不触发,测3、5V有,按开关有3。3-0-3。3跳变。查EC: 供电pin9 3.3V,AVCC pin67 3.3,ecrst# pin37 3.3V,LID-SW# pin16 3.3V,AC-IN pin127 3.3V,ECRSMRST# pin100 0V(待机按开样都一样0V)此信号不正常,ON/OFFBST# pin32 3.3V,PWRBTN-ON# pin117 3.3V。此机BIOS挂在EC上的,BIOS待机时有3。3V,个人认为其应该参加了触发,刷了个BIOS,还是不触发。请高手指点一下,应该哪里还有问题?谢谢!

网友:
这个查触发条件,,EC是否发出信号给南桥,南桥是否返回SLP信号给IO

网友:
有无发出BTN确定问题在EC还是南桥 如果BTN无动作,简单查下条件,就换个EC吧

网友:
ec没发出复位给桥,ec满足条件先换ec,换了不行就是桥拉低了。个人愚见

网友:
先确定桥的待机条件吧

网友:
查信号吧。EC到南桥之间。

网友:
南桥问题多一点

网友:
看你的数据 感觉问题还是在EC

网友:
谢谢大家。 我犯了个错误,CQ系统的机器都必须用原装电源(中间多根针的那种才能开机,换了个原装电源就可以触通电了,测了一下中间针,不接电脑有18.5伏,电源是19V,接上电脑就只有1.8V),接上原装电源,EC的100脚,马上就有3.3V的EC_RSMRST#发给南桥了。开机,灯亮了,风扇转了但显示屏没显示,测供电,所有电都出来了,什么原因,想起之前上网下了BIOS来刷过,重新刷回原来的BIOS,通电亮机。到些维修完毕。

网友:
附上图纸和BIOS

HP cq40 INTEL独显 la-4103p.pdf

HP CQ40 LA-4103P Y.rar

网友:
EC到南桥的线路查下

网友:
看下线有没有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