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代内存电压1.9V正常吗。

楼主(2015-05-22):
  如题三代内存电压1.9正常吗。算误差吗。表应该正常。量别的电压没有差0.4这么多。

网友:
肯定不正常啊,二代的才1.8V,三代1.5V

网友:
一直重启应该是它的问题

网友:
不正常,三代1.5V

网友:
你要是判断不了误差,你测个别的电压试试,

网友:
RT8105换了。上下管换了,电压还不正常。外围电路。我应该怎么测

网友:
不正常,,那其他电压正常吗??

网友:
其它的都正常。

网友:
3代一般都是1.5V   前提是表没误差,

网友:
肯定太高了,不过超频有这么高的。

网友:
查一下反馈脚电阻,再查看是否有小8脚的管理芯片,如果有更换掉。

网友:
这个电压肯定高了,还是查查外围电路看看吧

网友:
这个明显高了

网友:
换个管理芯片吧,,如果不是反馈的问题

网友:
楼主修出来了吗?

网友:
太高了   一般1.5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