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20S 掉电 不显示 已修好了

楼主(2015-05-22):
个人修好的经验

                                                                                          用的上的朋友可以试试。不能保证修好哦
我是红的点位全加焊了。不掉电和重启

不显示器我;刷了BIOS 和显卡加焊

现在亮了 不掉电和重启

HP6520S PM965 HBM ATIM62-S显卡WINBONDW25X80 6050A2137801-MB-A02.rar

好用

网友:
主要应该是显卡吧

网友:
加焊的什么  EC 网卡 待机?

网友:
这机子显卡出问题的我还没遇到过。最容易出问题就是3V 5V芯片和南桥。

网友:
这个说的不明不白,遇到了自己查线路才是真理。

网友:
你真厉害,值得我学习

网友:
可能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楼主完全在瞎蒙

网友:
唉。不发点硬货都不好意思,楼主这个是缺少某个PG照成的掉电。

网友:
这款机器显卡坏的多

网友:
吹吹也是可以的 但是您一块一块的吹啊 别一次吹到10个地方 那不是要修十个地方了 哈哈

网友:
不敢相信会亮

网友:
加焊的够多啊,应该加焊显卡就好了吧

网友:
一般就显卡容易出问题

网友:
好技术 修的不错

网友:
目前还没遇到过,以后注意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