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个是个什么门电路

楼主(2015-05-22):
修一个Y500   开机掉电,机器是进水的  转换给CPU 1.5V没出来  断线了  补好以后 开机1.1A不跑码  最后发现主板U2被取了。  这才知道是二修  客户不诚实。
知道这个是 1 2角有一个高电平  4角就会开漏输出高电平,  请问一下这个叫什么门

网友A:
07门应该是个跟随器,输入和输出是一样的

网友:
逻辑门 电路  我也得好好学学

网友:
管他什么门,高高 低低

网友:
与门,或门,与非门

网友:
电子门,知道输入和输出就行了

网友:
sin esa compuerta no funcionara la cpu,plt_rst#

网友:
看到这种撒子门呀,看不懂   应该输出是1.05V  ,有个上拉电阻

网友B:
同意二楼其实  2  4 脚直接连接起来也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同意二楼其实  2  4 脚直接连接起来也没有问题

PLT  RST 是3.3   输出的CPU复位是1.5V的上拉   3.3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07门应该是个跟随器,输入和输出是一样的

输出是有1.5V上拉的  输入是3.3   不敢直接连

网友:
与门呗
,高进高出

网友C:
看信号定义可以判断这个元器件特性。

网友:
O   明白了  顺便请教一下     低进高出是什么门。 还有一个 其中一个角为低就输出低的那个是什么门呢。  之前老师讲过  忘记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看信号定义可以判断这个元器件特性。

恩  我知道有高就输出高。 但是不知道他是什么门

网友:
引用 网友D:
恩  我知道有高就输出高。 但是不知道他是什么门

相当于一个缓冲器,高进高出。

网友:
与门电路

网友:
与门,一般笔记本常见的都是与门,比如PG汇总,2个PG 都发出 会出总的,全1得1,缺1出0,

网友:
与们,只有在两边都输入高电平时才输出高电平

网友:
应该是同向器吧。

网友:
与门吧,都低

网友(2015-06-22):
当然是与门了

网友:
与门 ,测试有输入 ,有输出就行了

网友:
看起来像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