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20S无待机之简单维修

楼主(2015-05-22):
型号:联想T420S
板号:sn3-swg-sb
故障:无待机,不触发
过程1,拆机直接测量3V,5V电感为0
     2,再测系统供电芯片tps51220主供电脚23#为0V,应该是主供电没过来

3,找主供电:

保险F2处有19V,再往后,Q9   S脚有19V,D级为0,G级为18.5左右,问题应该出在这了。Q9位P管,G级为低MOS导通,此时为高。

要使G为低,DISCHARGE2为低   PWRSHUTDOWN为高,实际测量都为0V,只要PWRSHUTDOWN为高应该就可以了,找找是哪出来的。

为芯片BD417646脚发出,经R1101拉高。实测R1101       1,2脚为0,VCC3SW为0.vcc3sw应该是BD4176发出的
那就找BD4176工作条件

查主供电为0,(在这走了一个弯路,我以为这个芯片主供电是37脚呢,还飞了一线过来还是不行,后来仔细一看是59脚VREGIN20,追查来源

实际测量发现保险F5不通了,直接用罗铁脱掉,顺便焊锡连上,没测量直接通电,电流刷刷的跑上去了,没装电池,接屏亮机。到此修复

网友:
修的好,一步一步的!

网友:
这个芯片应该是一个时序+温控芯片吧

网友:
哪个不满足就直接断掉,引起掉电的

网友A:
机器修得不错,保险F5在这里最好找个原值的代换,防止保护隔离公共端工作出现大电流烧坏BD4176芯片。

网友:
楼主技术很牛啊

网友:
楼主威武啊!赞 一个

网友:
思路 清晰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机器修得不错,保险F5在这里最好找个原值的代换,防止保护隔离公共端工作出现大电流烧坏BD4176芯片。

机器还没装,风扇噪音大,给顾客报了100元换风扇,加维修费一共300大洋,风扇没现货订货中。一会找个保险换上

网友:
保险坏了啊

网友:
首先祝贺楼主发财,其次建议楼主找个保险装上去,不知楼主怎么看

网友:
这应该电池可以开机吧?

网友:
没主供电 很好找

网友:
楼主技术很好啊,谢谢分享,学习了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黄林伟大神 你灌水为什么总是这一句话 我看遍了帖子你都这句话

网友:
思路清晰,分析的很好,,think的机器也爱坏了,,,质量不如以前了

网友:
IBM单纯保险坏 后级一点问题没有的不多 ……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2020-01-05):
THINKPAD T系列最不喜欢修待机 三个芯片间绕来绕去的

网友(2022-05-11):
现在都不愿意修IBM的啦,太麻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