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8H61-MLX PLUS REV.1.00主板BIOS

楼主(2015-05-22):
华硕主板BIOS测试亮机进系统,全部正常。

ASUS P8H61-MLX PLUS REV.1.00 BIOS.rar

网友:
正需要,感谢!

网友:
测试亮机正常进系统的

网友:
楼主,真的有用吗?能解决P8H61-M LX不显示的问题吗?

网友:
楼主,下载分太多啦  我的下载分没有多少啦  楼主把下载分设置低点啊  3Q   楼主,下载分怎么获得啊?

网友:
真在修这主板,下载刷下看看

网友A:
我的是风扇转下就停  可以刷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风扇转下就停  可以刷吗

应该不是BIOS的问题

网友:
我的也和楼一样!温控屏蔽了,也不行!

网友:
真的能用吗?哥先下载了试试

网友(2015-06-21):
哎!刷上后还是不行,不知道是什么问题了,开起来十五秒后就掉电

网友B:
我的也是不走码,下了也不行

网友(2015-07-28):
引用 网友B:
我的也是不走码,下了也不行

那其它地方还有问题啊

网友:
不错,正好有二块板,要试下

网友(2015-09-15):
刚好有一块试试

网友(2015-10-23):
引用 网友A:
我的是风扇转下就停  可以刷吗

应该是缺CPU供电吧

网友(2017-06-28):
正好需要,下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