键盘灯闪 认不出显卡

楼主(2015-05-22):
能够正常进桌面
等待片刻风扇就开始转
同时三个键盘灯一起开始闪
桌面

网友:
型号是神舟的k650d 用了四个月左右

网友:
先刷BIOS吧,再查询显卡的条件是否都满足了

网友:
开机闪一会儿后就死机 在设备管理器中只能看到核显

网友:
刷个BIOS试试看。

网友:
灯乱闪一般是ec或者bios'的问题,不认独显的范围有点广,bios禁用了,或者硬件问题

网友:
显卡加焊或换

网友:
建议你直接送到维修店铺去修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