遇到块 联想 B470 E 不出CPU供电 求助,大神围观!

楼主(2015-05-22):
进入正题,接到一块B470的板子,大电流,CPU 供电MOS管,下管击穿,以为问题解决了!谁知改了mos管还是一样,测到ncp613  副控芯片BOOT偏低,果断换了!cpu电压还是不出来!D85V_PWRGD开启,vcc都有当然有些信号不知道具体干什么用的!SVID  两个角都有电压,没有示波器测不出波形!电压都在0.4到1.5的跳变,按理说有去读取cpu啊!副控芯片的开启也有跳变!0.6到3.2!没有示波器不知道该怎么查了!求助,i系列的cpu供电维修需要注意那些,外围器件,有没有要注意的!像ncp 6131   这样的需要I2C来读取cpu的供电方式,该怎么维修!

LENOVO B470_WISTRON_LA47-10250-1_1104.pdf

网友:
副控芯片,开启有时候没有!

网友:
我有一个不能关机的 修不好啊。。同求大神指点啊

网友:
有没有换CPU试试

网友:
有啊,换过了!!!

网友A:
如果真能确认SVID有正常的波形的话,那么就证明前面的条件就已经满足了,在前面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SVID本来就是用来开启CPU核心供电和后继的集显供电的!所以建议楼主主要还是查CPU供电这一块的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如果真能确认SVID有正常的波形的话,那么就证明前面的条件就已经满足了,在前面条件都满足的情况下SVID本来 ...

条件都有了,正常,就查副控的开启了!

网友:
就是没有示波器,不知道波形正常不

网友:
这个机器上下管容易出问题啊

网友:
B470  铁MOS管  跟CPU都容易坏

网友:
还有建议楼主将上下管都同时换了,不行两组供电都换了,我还是有点怀疑它们还有烧了那一组的副控

网友:
这些都弄了!
无语中!

网友:
这个机器不出CPU供电你先刷个BIOS,然后测量PROCPWRGD这个信号正常不。

网友:
铁罐 看了就怕

网友:
一般cpu也会烧坏

网友:
怎么没有换CPU?

网友:
CPU没坏吗。。。。

网友:
一般维修时换就换一套,单独换一个的话会出现故障依旧或新的故障现象的

网友:
全换了的!!!!还是如此

网友:
芯片或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