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捷]
AOC液晶显示器屏电路的保险F1

楼主(2015-05-22):
AOC液晶显示器屏电路的保险F1的参数是多少啊?找了半天资料没找到。求各位大神告知。

网友:
直通的。亲

网友:
直通的什么意思,我要买3A的还是4A的,还是5A的呢?

网友:
这个保险一般是3A的啊。

网友:
学习一下,这个知识我也不知道.

网友A:
我一般换个0欧电阻

网友:
一般3a足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我一般换个0欧电阻

电阻遇到短路会自杀么?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电阻遇到短路会自杀么?

换之前要先测后极阻值啊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大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之前要先测后极阻值啊

后极阻值?不是0欧吗?怎么测呀?

网友:
3.15A。。。。。。。。。。。。

网友:
从碎屏上拆一个

网友:
应该3A的吧

网友:
还有这个参数,学习了,我一般都是随便换的,保险嘛,都差不多

网友:
一般用3A 的居多,不过可以用大点的,不容易烧

网友:
这类型的保险我还真的没有注意过。。。。。学习一下

网友:
查一下屏参数,看看屏的功率,屏供电一般是5V,知道功率及供电电压,则电流就知道了,这是欧姆定律哦。

网友:
我一般直接换个3A的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