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30i外接显示,内屏暗屏幕

楼主(2015-05-22):
求助,客户拿过来插上外接能显示,内屏暗屏,客户说拿到其他地方说是屏幕坏了,屏幕跟屏线都用其他电脑试过了是好的。现在怀疑BIOS或者显卡问题,有遇到这种问题的老师吗

网友:
LED 还是lcd? 屏暗事灯管或者灯片的问题吧

网友:
可能是没背光开启或者背光坏

网友:
查背光控制电路

网友:
上屏供电有问题吧

网友:
屏供电电路查了没

网友:
这个很可能是屏线接口处的 供电没过所致~仔细查看一下

网友A:
看看屏幕背光和灯珠或管有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看屏幕背光和灯珠或管有没有问题

测量屏接口。

网友:
暗屏应该可BIOS没关系吧,供电关系大点

网友:
屏供电看下。

网友:
屏接口一般有什么问题,怎么测量呀?

网友:
显卡上少个电压 公用一个就可以了

网友:
要不屏幕上的高压部分出问题了

网友:
灯管问题啊

网友:
好、要是LED 屏上LED升压电路

网友:
这个要看情况了   暗屏肯定不是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