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风扇温控电路这个电阻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5-05-22):
麻烦各位说一下,这个电路是怎么工作的?

网友:
还有这张图里面的二极管起什么作用?怎么有的电源这个地方加电阻有的加二极管?小白表示不懂。

网友A:
TR1是热敏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阻值变小,Q8导通越厉害,风扇FAN也就转的快。

网友B:
引用 网友A:
TR1是热敏电阻,随着温度的升高,阻值变小,Q8导通越厉害,风扇FAN也就转的快。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那个电阻在那里起了什么作用呢?

网友:
TR是热敏电阻,在这个电路起转速调节作用

网友C:
红圈中的电阻和另一个图中的二极管起到保护三极管的作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哦原来是这样,可是那个电阻在那里起了什么作用呢?

反高压吸收保护作用,保护电机和三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C:
红圈中的电阻和另一个图中的二极管起到保护三极管的作用。

哦,原来如此,要是没有会怎么样?这个电路还能工作吗?

网友:
给B极提供电压的电阻

网友:
反馈的功能多些吧,

网友:
通电后B极得到FAN和R34过来的小电流导通,FAN慢腾腾转,当温度高后TR1阻值变小,加快转动

网友:
维持最低转速。用处不大装饰用。。

网友:
没用的 东西

网友:
压力过高可以通过这个电阻分到一些电压起保护作用

网友:
2.2K的电阻平时都是没有问题

网友:
那个电阻是给控制风扇的那个三极管的基极提供偏置电压和电流,和TR1(热敏电阻)相当于并联,共同起作用以控制风扇的转速,温度高转速增快,反之。。。。。

网友:
                R34为电压反馈型三极管偏置电阻,是一种典型的三极管电压负反馈结构。利用集电极电压变化来补偿基极电流,从而稳定工作点,达到三极管电路工作稳定可靠目的。

网友:
        R34 换成 二极管的作用:            此时电压负反馈的作用没有了。利用二极管PN结的反向特性对电路中的三极管的PN结(C、B)进行温度补偿,从而稳定电路工作点。即加入二极管元件,是为抵消三极管C、B结的反向漏电流 Icbo 对电路稳定性的影响(而 Icbo 易受环境温度影响变化,使工作点飘移)。

网友:
Q8是NPN型三极管,be电流控制ce电流,如果负载是个电阻,加R34或D如上两楼朋友所说,这里是感性负载,稍有不同。

网友:
楼上的高手解答了,2个作用。1,偏置作用,利用集电极电压变化来补偿基极电流。2防止风扇全速运作时过流而烧毁。起限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