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笔记本N4030集显掉电,不知道是不是通病

楼主(2015-05-22):
     生意不景气,没事发个帖子挣点积分,不求加精只求加分,步入正题。同行拿来一戴尔N4030笔记本,什么也没说放下就走,好吧登记一下,上电试机,有待机0.01,按下开关0.26掉电,心里当时就凉半截,掉电不好整呀。
      拆机观看主板表面没有进水和烧坏迹象,一步一步来吧,测试主板没有短路,待机3v,5v正常,不好玩啦,上基地搜啦一下,有说声卡的,又说网卡的,干啦一圈下来没一点起色,涛声依旧。没办法老老实实来吧,上神器用示波器测量各大电压都有瞬间电压,当时心里就拔凉拔凉的。
       喝点水思考一下,用万用表测量一下其他电压都在瞬间跳到合理的值,只有CPU电压跳到0.34v感觉不太正常,于是就查啦一下CPU供电芯片,如图:
芯片的各个条件都够,都正常,往下找,当cpu芯片开启cpu供电正常后会有一个clk-en信号发出经过Q701转化成CK-PWRGD信号如图:
测量VR-CLKEN信号低电平有效正常,Q701 D极应该3.3V有效,但是实测0V,摘掉Q701上电试机可以开机显示正常,找一个场管装上试机一切正常。
分析得出Q701应该可以不要,但是为啦保险还是找啦一个装上,反正废板多的是,又不费啥。希望此贴能给其他的同行有所帮助。

网友:
看看   希望有所帮助。  最近是淡的

网友:
那这个信号不起作用到了哪里?

网友:
Q701这个管子还是装上好些,它有保护CPU的功能呢。

网友:
时钟信号啦低了 导致掉电

网友A:
有示波器就是牛,羡慕

网友:
DELL N4030我修过独显掉电 一般都是加焊显卡就OK了

网友:
测量VR-CLKEN信号低电平有效正常  .正常的时候是不是不开启那个场馆啊

网友:
vr_clken#该是一个什么新号啊、

网友:
学习了  思路ok

网友:
从时序上来说要装,你也可以不装Q701做试验,看看会不会出现其他故障。

网友:
有修到过有湿控有问题的

网友:
这个故障比较隐蔽,楼主能查出来可见功夫深浅,如果换成我,估计是放弃的多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有示波器就是牛,羡慕

兄弟咋不入手一个,现在二手的模拟的也很便宜的,100M的修本本就够用了。全新数字的也不贵,是不是在看行情?

网友:
牛叉啊,对PG之类的信号是短板,这样的帖子希望能多发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咋不入手一个,现在二手的模拟的也很便宜的,100M的修本本就够用了。全新数字的也不贵,是不是在看行 ...

关键是我不会用呀?就一个万用表

网友:
有波就是好,一抓一个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我不会用呀?就一个万用表

多用几次就会了,还在自己玩啊,不会再问一下,印象才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