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4741G 09920 档4A求助

楼主(2015-05-22):
这机器来的时候是不显示的,用示波器测内存有持续波形,后来加焊显卡显示了,可第二天早上开又不显示了,就把显卡取下来重植,有可以显示了,测机一切正常,可关机后过几个小时又不显示了,换显卡,测了两天再开又不显了。接诊断卡跑4A,测量显卡供电电压波形很杂,不知是否这边引起档4A的
滤波电容两个都换掉,换供电芯片,换电感,换上下管,换自举电容都是一样杂波,测TON脚电阻正常
都不知道是不是这个电压引起的。显存也加焊过了

网友A:
我看完你的帖子,我就发现,你在加焊显卡, 在重植显卡,最后又换显卡,你每次都可以亮机,
等半天,或者放一天就不亮机,你就没发现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B:
折腾了那么多次显卡,故障都没变,换个思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完你的帖子,我就发现,你在加焊显卡, 在重植显卡,最后又换显卡,你每次都可以亮机,
等半天,或者 ...

这不得一步步来嘛?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

网友:
示波器打显卡芯片的供电开启,加焊桥看看。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供电滤波电容问题或

网友:
是不是有这种可能
   1有开焊地方的或者接插件接触不好的地方
   2元件内部热了就可以开机
所以用局部按压法和局部加热法判断比较好

屏的电路测一下吧,另外有故障和没有故障时,关键点电压和波形记录详细一点,没有思路时做下对比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看完你的帖子,我就发现,你在加焊显卡, 在重植显卡,最后又换显卡,你每次都可以亮机,
等半天,或者 ...

显卡供电有杂波不影响是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折腾了那么多次显卡,故障都没变,换个思路吧。

现在折腾的是显卡供电,杂波大,不知道是不是这边引起不过显卡

网友:
顺着显卡部分杂波这个思路排查,你会有新的发现的

网友:
应该是显卡供电有问题

网友:
看你的波形 感觉是显卡持续了一段时间就没有了 ?查下这个供电吧

网友:
通病显存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