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块映泰主板奇怪的问题

楼主(2015-05-22):
       一块映泰G41D3+ VER:6.2主板电压 复位 时钟电压的正常 可以开机显示 不过每次开机显示得要放电清空BIOS才可以开机显示进系统 要是没放电清空BIOS看见就档D1 D0上次修好过一次 可是没几天又返修回来了 BIOS刷过 CMOS电池3.3v正常 CMOS排针也是3.3v 内存 CPU还过 I/O换过 网卡 声卡 串口芯片也拆了 板上的103 472排阻差不多的换过 南桥也加焊过 的不行 有谁知道这是什么问题 求大神求解 谢谢

网友A:
外设排除了,估计只能换南桥了哦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外设排除了,估计只能换南桥了哦

  要是要换桥的话 就没什么可搞了 估计客户也不会修了

网友A:
散户还是要修的,现在G41的报废板回收都是30-40。

网友:
引用 网友A:
散户还是要修的,现在G41的报废板回收都是30-40。

我这里换个桥基本的是80 90块 所以基本没什么人会换桥 的是直接换板

网友:
重点查下RTC电路

网友B:
修没意义了,换板。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没意义了,换板。

看来也只能换板了

网友:
是的,,RTC电路。。。

网友C:
把南桥换了就可以了.亮了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把南桥换了就可以了.亮了啊

客户应该是不会换桥的

网友:
典型的南桥集成rtc电路故障。

网友:
也只能换了 就算修好 可能也不稳定

网友D:
每次把电源IC加焊一又可以正常使用一会 等冷机了又不行会是电源ic的问题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每次把电源IC加焊一又可以正常使用一会 等冷机了又不行会是电源ic的问题吗

请问哪个是电源IC?是主板上有这个元件还是PC电源里的?

网友:
换吧,桥问题居多,我刚换好一块主板

网友:
换晶振试下
来自: 微社区

网友:
这板在G41里面还算好修的。

网友:
换桥没用的,我手上有这样的板子,判断是座子问题,但是没去换,换座子水平不行总是歪。我的板子是CPU供电问题,VID组合是座子给的,所以判断是座子坏了。5200的CPU供电0.9,,5500的CPU供电1.5,其他型号的没测试!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那些电压的正常

  这些脚位正常否?  1 PIN   0.75V    118 PIN   3.3V   120 PIN   0.75V  238 PIN  3.3V   236 PIN 3.3V
分别是 参考电压   系统管理总线   负载供电    系统管理总线   SPD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内存那些电压的正常

的正常 就输因为正常 才不知道要怎么搞

网友E:
换桥就没必要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换桥就没必要了

客户也不会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