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显示器用七八个小时后,出现偏红偏黄闪烁,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5-05-22):
如题:一台显示器,用五六个小时也没事,用到七八个小时后会出现,偏红偏黄这些情况闪烁。
关一段时间后,现开又重复上述。

各位高手,是VGA线,还是驱动板问题啊,还是散热问题?不会是屏问题吧?!
哪部分的问题多一点。

因为客户是打电话问的,我也不好说,就让他用几个小时后用风扇对着吹看情况。如果不行,再拿过来。
希望各位大神帮忙分析一下,到时候他拿过来也好心里有个底。

补充内容 (2015-5-24 14:18):
是液晶显示器,带颜色的闪是灯管吗?

网友:
让他拿来,找个通用驱动板试下就知道了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性大。

网友A:
CRT显像管的高压帽打火放电以及显像管的视放板插座氧化(生锈)有可能

网友:
楼主也没说是老式的显示器还是新式的,如果是老式的显示器,问题应该出在显像管的尾板上,接KB的管子性能不良或者说虚焊了。

网友:
楼主你描述的不够详细

网友:
如果是液晶的 替换灯管 再试机

网友:
最好把什么品牌和型号都发上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RT显像管的高压帽打火放电以及显像管的视放板插座氧化(生锈)有可能

兄弟修显示器这么厉害!!

网友:
七八个小时才出问题!修修好测试都是头疼的事

网友C:
我觉得灯管的可能性最大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觉得灯管的可能性最大

不同颜色闪,为什么是灯管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兄弟修显示器这么厉害!!

我是跟人家学的?见笑

网友:
驱动板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是跟人家学的?见笑

又谦虚了吧你

网友:
这个问题,无论是crt还是液晶,都不好弄,要时间。

网友:
会不会是灯管。新手。

网友:
用几个小时才会有偏红,偏黄。有两种可能,第一种是屏上面的电路有问题。第二种就是驱动板芯片有问题了。

网友:
不太懂,先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