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V360问题

楼主(2015-05-22):
联想V360本子,进水后,键盘坏了,触摸板也坏了,现在要换键盘,换完新键盘后,有些按键还是按不出来,是哪坏了呢。

网友A:
看哈子EC芯片呀,多看看那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哈子EC芯片呀,多看看那

EC芯片,会是那个芯片的问题吗?换芯片吗?

网友C:
ec或者键盘接口到ec的线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或者键盘接口到ec的线路断线了

那要怎么测呢?

网友:
下个图纸,比着图纸测

网友D:
IO坏了吧
要不就是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IO坏了吧
要不就是断线了

键盘换了一个新的,接键盘的口子是固定在板子上的吧。

网友E:
EC 到键盘之间的电容看看有没有腐蚀 或断线的  就这几个东西

网友:
引用 网友E:
EC 到键盘之间的电容看看有没有腐蚀 或断线的  就这几个东西

哦,那进一次水,还这么麻烦呢,没进水之前,都是好的。

网友:
打阻值,有断线,补好就行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EC芯片,会是那个芯片的问题吗?换芯片吗?

试一下嘛,你测过没呢

网友:
可 能是电阻电容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键盘接口到EC有断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试一下嘛,你测过没呢

没测过这个。不知道怎么测呢。

网友:
测下EC到键盘  跟接口

网友:
进水的机器EC容易坏

网友:
EC有问题,,,

网友:
建议楼主直接更换EC,这个可能性不是没有被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