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33M02主板关机主板不断电,硬盘先断电

楼主(2015-05-22):
插上硬盘关机, 出现主板不断电 硬盘先断电 蓝屏死机。重启死机,  。。

网友:
不插硬盘会吗

网友:
我也想问楼上问的问题。你该描述一下不插硬盘,电脑的状况。

网友:
插硬盘断电?难道你的硬盘接口短路了吗?

网友:
这只能说明,南桥部分电路还在工作。

网友:
说清楚一点 大家就好帮你判断

网友:
系统运行时都正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