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维修论坛

楼主(2015-05-22):
手上一台4s,itunes刷机报未知错误1,用爱思刷机提示刷机成功,但
手机
还是停在恢复模式。用爱思高级里面的“退出恢复模式”后,开机就一白苹果,没一会就自动关了。
请问是大概是什么原因?
白苹果

网友:
基带坏了,换基带吧

网友:
据客户说是恢复了出厂设置之后,就成这样了?

网友:
换台电脑重刷机,把杀毒软件关了,换台电脑重刷机,

网友:
电脑用了三台,最后用一台苹果笔记本,在苹果系统下用itunes也是一样的情况!
线也换了两根。

网友:
重做基带cpu

网友:
刷机的时候看一下基带的主供电有没有出来。

网友:
恩,好的,我先检查一下基带!如果更换基带的话,就换一个基带cpu就可以了吧,其它东西不用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