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0w游戏悍将,待机静态5V, 接主板就不稳定,xy6112哪里还有问题?

楼主(2015-05-22):
300w电源,最开始是待机没有,经查是输出二级管开路,接通后用电源测试工具测试,各路供电都有。结果客户返回来,说不能开机。
再用工具测试,还是各路电压都有,于是接主板测试,发现待机时5V是跳变的! 应该还是待机电路有问题,基本电路如下:

这是电路原理,实际与之类似:

使用的是xy6112,经测试发现:
大电容实际有两个,电压合并起来324V,正常。
芯片1脚电压在1~5V左右跳变,更换电阻无效
芯片2脚电压在9V以下变化,更换C5无效
次级L1实际没有,此处应该是5VSB,电压静态正常,接主板就在1~3V左右变化,输出滤波电容外观良好。
更换xy6112无效

芯片引脚定义如下:

以前遇到跳变,基本都是C5坏掉,这次不灵了,希望同行师傅们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输出滤波电容外观有时看着没问题,内里却变了质,尝试更换C7/C8看看。

网友B:
是不是开机灯在插电源后就狂闪啊?

网友:
引用 网友B:
是不是开机灯在插电源后就狂闪啊?

开机灯倒不闪,但是检测卡上的待机灯的确是闪,因为3vsb不稳定

网友:
电容好坏有时必须用代换法.............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种问题

网友C:
但是不是这个牌子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输出滤波电容外观有时看着没问题,内里却变了质,尝试更换C7/C8看看。

换了,还那个德行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不是这个牌子的

您是咋整的?

网友:
我师父帮我弄的,那天我没在

网友:
路过看看   顺带你分  学习下

网友:
我们店里特别忙

网友:
我也遇到过供电脚跳变的,也是搞不好,认为是变压器坏了

网友:
R3到R6都查一遍,看是否和色环相同,6pin接法没看懂,貌似通过电阻直接接地了。不知道以前因何损坏,如果是300v通路上击穿,确实有可能变压器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查一下6脚接的电流取样电阻,阻值肯定变大了............

谢谢您的指示,我抓时间量一下

网友:
通常情况是接着查光耦后边的反馈电路并清洁电路板。

网友:
TL431换了试过没有。

网友:
换一下D5试试,我也遇到了这种情况,没弄好,我的是DM311芯片,也是跳变

网友:
楼主进展如何?期待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