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G31无CPU供电

楼主(2015-05-22):
CPU供电芯片组合是RT8802+RT9607,测试CPU供电,上管D极为12V,S极为0,下管肯定也没电。 供电芯片控制MOS管输出电压,测RT8802的,1脚EN,为1.3V。 12脚DVD,为0.4V不正常。 31脚VDD为5V,正常!  跑线路,得知R770和芯片RT8802的12脚相连,R770与R753串联分压电压,送到12脚,正常电压为1.1V左右,重新换过2个电阻,装上依旧。 在测R770的对地阻值,为40欧姆,不正常,测试旁边的电容C566对地阻值也是40欧姆左右,果断取下,再测试R770的对地,500欧姆正常了,通电,完美亮机!  附加一些维修的电阻与芯片。小电容的搞鬼!

网友:
没图纸维修,靠的是经验、细心,必须加分鼓励一下

网友:
上次遇到同样的,没修好。确实挺难修的

网友:
修得很仔细,理论要扎实!!

网友A:
C566滤波输出电容在这里正常对地阻值应该是无穷大,建议这里要换上这个电容才行,以稳定R770与R753串联输出的电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C566滤波输出电容在这里正常对地阻值应该是无穷大,建议这里要换上这个电容才行,以稳定R770与R753串联输出 ...

   不加上电容  容易烧换ic嘛?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加上电容  容易烧换ic嘛?

不会引起引起烧IC, 本身损坏可能会造成DVD信号引脚输入工作电压不稳定,如果R770本身阻值变小的话,就会引起烧芯片,即R770在这里也起到限流保护作用。

网友:
不会引起引起烧IC, 本身损坏可能会造成DVD信号
来自: 微社区

neco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yuanlai shi zhe yang

网友:
VERY GOOD ... DVD" IS DIE...

网友:
C566滤波输出电容在这里正常对地阻值应该是无穷大

网友:
芯片供电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A:
C566滤波输出电容在这里正常对地阻值应该是无穷大,建议这里要换上这个电容才行,以稳定R770与R753串联输出 ...

这里的C566的电容的对地阻值正常是500多点。在线测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里的C566的电容的对地阻值正常是500多点。在线测的、

谢谢指导,这里C566电容正常对地阻值500多也指的是R770与R753串联电阻分压点的对地阻值,如果对地阻值为无穷大话,说明R770电阻一端到12脚之间存在开路断线情况。

网友:
发个原理图就看得懂了。

网友:
C566对地阻值变为40欧姆损坏,这里应该难以观察本身发烫情况,因为DVD信号引脚工作输入电流值比较小,如果滤波电容是工作在供电输入端的话,其本身阻值对地短路损坏可以用烧机法观察到本身发烫情况。

网友:
同样的问题我也修好了

网友:
我遇到的都有 奇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