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40J 维修

楼主(2015-05-22):
该机进过水。开机触发后0.4A掉电,初判断是缺少电压 ,检测发现芯片DJ-CK周围有腐蚀,因为找不到图纸 ,所以问卖芯片的 这个就是RT8202a. 检测发现16脚外接电阻腐蚀 ,已经测不出阻值,找个这芯片的应用电路 ,改脚电阻应该有470K-800k不等。找个510K的电阻 装上后 开机电流跑1.4a 不掉电,但还是不亮,刷bios 无果,测各路电压都有。唯有cpu供电低  只有0.75v,,论坛有人说加热供电芯片。加电容  试过都不行。。最后换CPU 才好。。为了确定不是cpu底座接触不良,,把该机的I5cpu 放到好的板子上,也是点不亮的,确定cpu 坏

受到警告 2#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
楼主这是华硕的板子么,

网友:
好能修好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