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15-05-22):
一块pegatron主板,无复位,后来跑线发现开关针上边有一个电容完全导地,换掉电容有复位不跑码,求思路

网友A:
这个电容的来龙去脉,你该搞清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容的来龙去脉,你该搞清楚的。

没啥用哦,装不装都没事,就是不跑吗

网友B:
请检测CPU的复位和PG是否正常,BIOS资料是否有问题,总线和网卡是否有问题。

网友C:
主板供电都正常吗?

网友D:
楼主修好了,说下方案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主板供电都正常吗?

各个供电都是正常的,就是不跑码,就是找不到BIOS,找到的话可以刷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检测CPU的复位和PG是否正常,BIOS资料是否有问题,总线和网卡是否有问题。

PG信号,也是没有问题的啊

网友:
引用 网友D:
楼主修好了,说下方案

复位出来了,就是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