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H46A无背光

楼主(2015-05-22):
一台七喜H46A无背光,换屏还是一样。拆机果然在屏线接口处有一个三脚的小东东烧了,三个脚互相之间都是零欧。上面标着x71v 2T,这个管子到底是什么管子呢?我分别也用P.和N沟道的场管代替也不行。找个普通的三极管上去也不行。求高手相助。板上对应的三个点一个是19V,一个是5到6V.另一点接到 屏的供电。

补充内容 (2015-5-24 19:37):
修好了 还有屏36脚没开启电压3V  主板转换不出来 最好懒得查 直接拿开三极管 将S和D 连接就可以了 还有屏35脚是亮度3V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见笑了

补充内容 (2015-5-24 19:38):
X71V  用P沟场管代替

网友:
断开,接上19V

网友:
试过不行啊 还是暗屏

网友:
19 v 上不去吗

网友:
直接上19V电压

网友:
有19V 三极管短路 都有19V 拿开三极管
直接飞19V 不行

网友:
要是有引脚定义就好修了,楼主没找到图纸么

网友:
没有 难啊 X71V 有同样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