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SL400 板号rocky4050 一直不过内存

楼主(2015-05-22):
  前几天商家拿过来的机器 本来刚开始是掉电的  后来拆机 是有好几个小块一起组成的  当拆掉声卡板块的时候就不掉了  我摸到旁边有芯片比较烫手我就直接下掉了拆下来之后就不过内存了  然后我又上回去还是一样,一直到现在   打了黑胶的显存 显卡北桥  南桥我都干过 还是一样,然后我就仔细再查,发现内存是没有时钟的  ,CPU也是没有时钟的 ,但是复位是有了 ADS# 也是可以抓到,很是迷茫了 ,忘兄弟们指点!

网友:
不会吧,供电,时钟,复位,难道出现错乱了么,期待高手的出现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撒

网友:
引用 网友A:
内存工作条件撒

   供电满足  没有时钟,时钟是北桥给的  时钟芯片也没有给北桥时钟  但是时钟芯片条件满足  其他时钟都有就是没有北桥跟CPU时钟

网友B:
修到一台ADS有了,不亮。把内存换个槽子好了。。

网友:
不知道楼主解决了没有

网友C:
换内存能好么,大老远让人家跑一趟,要不是内存,真不知该和人家怎样说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换内存能好么,大老远让人家跑一趟,要不是内存,真不知该和人家怎样说了

基本上常见的都尝试过了 还是不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修到一台ADS有了,不亮。把内存换个槽子好了。。

  但是内存北桥CPU的时钟没有  很是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