秒杀lenovo 联想\M3A780M V:1.0主板通病

楼主(2015-05-22):
秒杀lenovo 联想\M3A780M V:1.0主板通病

开机内存报警,目标锁定内存方面:

内存VTT电压正常;

内存VDD电压正常;

内存SMbus 系统管理总线电压正常;

内存VDDSPD电压不正常;

翻到背面看内存槽线路有两处烧断,飞线连好,修复!

提取BIOS,版本见图:
联想台式机主板 M3A780M V:1.0 SPI_ROM

网友A:
烧断PCB的VDDSPD线路多半都是那些南桥(SB)强行反装内存烧的吧!如果是那内存多半死得冤!

网友B:
其它品牌也有这个毛病,SPD烧断

网友:
简单明了啊

网友:
收藏了 下次遇到可以参考参考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其它品牌也有这个毛病,SPD烧断

是的.这里SPD线路 可能是轻微烧断,所以还可以测量到供电电压,其这里SPD信号测试引脚与3.3V电压测试点之间阻值可能会由正常低阻O到几十欧姆变为几百欧姆左右。

网友:
那,联想780不跑码你怎么修?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是的.这里SPD线路 可能是轻微烧断,所以还可以测量到供电电压,其这里SPD信号测试引脚与3.3V电压测试点之 ...

SPD是信号?怎样看也不像信号吧?

DDR2_VDDSPD

DDR2_VDDSPD

DDR3_VDDSPD

DDR3_VDDSPD

网友:
可以参考下 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SPD是信号?怎样看也不像信号吧?

说错了,是VDDSPD供电,谢谢指正。

网友:
引用 网友A:
烧断PCB的VDDSPD线路多半都是那些南桥(SB)强行反装内存烧的吧!如果是那内存多半死得冤!

嗯,这里测量VDDSPD供电测试点对地阻值应该没有完全短路,估计在几百欧姆左右。

网友:
像这种板子貌似还有一个通病就是bios容易坏

网友:
收藏一下以后遇见备用吧

网友(2017-01-07):
非常感谢楼主分享的维修经验,我这个板子就是一样的问题,烧断线,确实是通病,鉴定完毕。

网友:
哈哈,,这个应该不算通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