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S2346开机卡LOGO很久

楼主(2015-05-22):
每次开机都要等1分钟才能进系统。不过进系统没问题。BIOS刷过,电也放过。
硬盘也没问题

网友:
不装硬盘试试

网友:
刷个BIOS 试试看

网友:
外设或者南桥。排除法查找

网友:
硬盘和键盘拔掉试试

网友:
排除下外设

网友:
你们说的外设都是什么东西呀,主要指的是什么了,

网友:
一般南桥问题居多,先假焊一下试试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可能是原本自带的20G固态硬盘问题,在电源小板上

网友:
最好把键盘和硬盘取下开机试一下,这个一般都是外设引起的居多

网友:
也要注意一下硬盘和键盘的接口是否有问题

网友:
大师,裸板也这样么

网友A:
rom USB 3.0 test thu nhe

网友:
引用 网友A:
rom USB 3.0 test thu nhe

WHAT YOU SAY?

网友:
论坛还有老外?  查下外接 裸板带硬盘试试

网友:
不插硬盘看看

网友:
我修了一个   声卡芯片 也会引起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