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Y470打显卡驱动蓝屏,主板问题 通病

楼主(2015-05-22):
刚开始发帖,不周到的地方,大神们别怪,求加分,加分不扣你们的分的。
联想Y470 AMD的显卡,打上显卡驱动就蓝屏,集成可以正常使用。看起来像显卡故障。其实对于这款机器来说个通病,首先遇到这种问题的机器,先把屏幕摇一摇,看看是不是屏轴与D壳的螺丝柱断了,如果断了就直接拆机把。
    开机机器后你会发现D壳上的螺丝柱全部断了。

固定不住屏轴,会导致屏轴与D壳接触的铁片触碰到显存旁边的滤波电容。

上图中红色框里的就是与屏轴铁片接触的电容,但是这个电容一般不会烧坏,只是看起来两端有点黑。不过会直接把1.5V显存供电转换MOS换烧坏。会导致显存没有供电。显存供电的转换MOS管如下图中所示。

  U11就是显存的供电MOS管。遇到这种情况下 你去测量U11的S级没有电压,更换U11就决绝故障。
     要完全解决返修率,还是要换D壳。如果客户不换D壳,我们还是要用AB胶固定住,固定住后然后再铁片上贴一层绝缘胶。
对于Y470这款机器来说,这个是通病,很多童鞋遇到这种问题。主要还是由于屏轴与D壳的螺丝柱断了导致的。

广州迅芯科技 -5 自己知道
要怎么活。 + 1 赞一个!

网友:
大神们加分哟

网友:
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这不是91大神的帖子吗

网友:
这已经是通病了。。。搞维修的基本都知道

网友:
大神呀。我完全没思路呀。。。

网友:
楼主的教程真是详细!

网友:
那应该算是接触不良引起的问题。

网友:
以前有个宏基的a卡打驱动蓝屏,系统装了几个还是蓝屏,没想到是硬件问题

网友:
这倒是个原创,联想做工也是如此

网友:
赞。。。。。。。。。。。。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这个  修到好多了  多谢楼主分享

网友:
学习了 谢谢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厉害 啊 楼主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加分鼓励下。

网友:
谢谢分享,学习了

chinafixRookie -4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
断线了吧 显卡

网友:
楼主思路很清晰,看来又是一位高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91大神的帖子吗

如果这个是抄袭 可以举报

网友:
显卡驱动打不起也有的是这个管子有问题

网友:
如果楼主是抄袭,也希望以后不要有这种做法。如果是楼主自己的维修经验。我还是支持你。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不是91大神的帖子吗

如果你确定是91的贴,应该有截图或链接,随便说别人是不好的啊?

网友:
恩,安装显卡出现感叹号的倒是遇到过

网友:
教程挺详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确定是91的贴,应该有截图或链接,随便说别人是不好的啊?

自己看看吧,不是抄袭我们会乱说吗?你看看他前几天发的帖子连烧机和乌龟壳管都不知道的。http://www.91xiu.com/a-127-1.html

网友:
显卡供电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你确定是91的贴,应该有截图或链接,随便说别人是不好的啊?

证据来也http://www.91xiu.com/thread-402445-1-1.html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这个是抄袭 可以举报

版主我的证据来了  如果是请给我加分

网友:
通病就是D壳坏,U11坏,屏线旁边电容大短

网友:
此贴 关闭
请发帖人做出解释
有人举报就要处理 技术文章最好不要抄袭

3天后删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