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400过LOGO就重启

楼主(2015-05-22):
Z400一台,版号LA-9063P。独显,刷完两个BIOS故障依旧,突然想到重启片刻时看到过了无线网卡之后,下面一排英文显示什么检测失败,由于速度太快,也没有细究缘由,遂拆掉无线网卡,故障仍旧,便想到之前有修过联想的键盘、硬盘故障导致重启,卡LOGO的,由于拆掉键盘和硬盘,特逐一替换装上,换致硬盘时,故障解决。(PS:一般开机检测是从网卡开始,主要是检测启动项,一些新些的机型或许在检测到某个模块未通过时,会重启再次检测,便有了上边的故障)BIOS是论坛里面一个家伙在淘宝买的,直接http://www.chinafix.com/thread-834747-1-1.html

网友:
路过,学习中阿

句容诚信电脑 -6 【严管版块】严禁灌水

网友A:
加分呗,不要这样子水,你经验不足啊,鄙人水遍论坛,未尝一败,主要是你的水一定要留下干货,留下有用的东西,我只能乞求管理不扣你分了,唉。

网友:
卡LOGO先排除外设

网友:
不是卡LOGO,是过LOGO重启

网友:
引用 网友A:
加分呗,不要这样子水,你经验不足啊,鄙人水遍论坛,未尝一败,主要是你的水一定要留下干货,留下有用的 ...

看了你的回复   还是你灌水有经验哈

网友:
撸主看着就是经验深厚的主啊

网友B:
最后是换硬盘解决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最后是换硬盘解决的吧。

是的,换了块硬盘,四川的价格高,西数500都要280.收了320+系统40一共360.同行的机器。检测半天一个系统钱还是要给的

网友C:
果断加分
bios确定对?

网友:
引用 网友C:
果断加分
bios确定对?

775301719 可以发你 确定对

网友:
新机器这问题多 BIOS

网友:
现在好多机子都BIOS问题

网友:
把所以能拆下的代换,然后BIOS

网友:
楼主采用的是最小系统法,支持一下

网友D:
我有一台大面积进水的,也是无限重启!已经最小系统了,但还是一样!

网友:
引用 网友D:
我有一台大面积进水的,也是无限重启!已经最小系统了,但还是一样!

顺便说下,白换了一个SLJ8E的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