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440 BIOS 测试过的

楼主(2015-05-22):
E440  BIOS 测试过的

E440 4M.zip

测试好的

E440 8M.zip

买的

网友(2015-06-29):
现在遇到一台E440  插上电池插适配器大短路,插上适配器再插电池,OK  能充电

网友A:
好像8M的那个不好用的。刷了之后都直接不显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好像8M的那个不好用的。刷了之后都直接不显示了

我是刷好的

网友(2015-08-09):
引用 网友A:
好像8M的那个不好用的。刷了之后都直接不显示了

是集显的还是独显的呀,谢谢